三菱MDS-CH-CV驱动器报警

楼主(2013-09-18):
    现在手头有一三菱MDS-CH-CV-185伺服驱动器上控制电,数码管显示E,有时开机又正常,不稳定,导致无法使用,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希望遇到这问题的给个提示,先谢啦。

网友A(2014-04-02):
控制板故障,换一块故障消除

网友B(2018-07-16):
你好,问一下,控制板更换一块同型号的,但出现37号报警,参数初始化报警,这怎么解决这报警呢

控制板是不同驱动器拆下的,型号不一样,但控制板一样,编号也一样,

网友C(2020-07-14):
三菱CNC数控系统备件销售及芯片级修复,三菱电源模块报警大E ,小O,专业修复,超长质保1年。欢迎来电咨询,三菱CNC山东韩工: 一五八

网友C:
三菱CNC数控系统备件销售及芯片级修复,三菱电源模块报警大E ,小O,专业修复,超长质保1年。欢迎来电咨询,三菱CNC山东韩工: 0660

网友C:
三菱CNC数控系统备件销售及芯片级修复,三菱电源模块报警大E ,小O,专业修复,超长质保1年。欢迎来电咨询,三菱CNC山东韩工: 3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