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油机对电网的影响

楼主(2013-09-18):
抽油机上下冲程时电压在160伏--280伏之间摆动,对其它用电器影响严重么?

网友A:
有这么大的电压波动,肯定有影响,但对于单相设备来说,还不足以会损坏

网友B:
这个主要是变压器的容量不足所导致的!

网友C:
确实是,这个看变压器容量,不过,变压器都是国家电网配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D:
 是单相电机吧 ?   电压在160伏--280伏之间摆动  , 能确认你的测量设备没有问题 ???

单相也能达到 280V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单相电机吧 ?   电压在160伏--280伏之间...

 单相的?油井那磕头机电机都在55KW左右,单相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是变压器的容量不足所导致的!

所言极是

网友B:
这种问题在很多制砖厂见到多次:

砖厂为了省进网费用,一般都是选用小变压器带较大负荷,例如总容量120KW的负荷选用100KVA的变压器,此时一般会把变压器调节到较高档位以获得较高电压,这样可以弥补变压器的内阻耗损,具体现象跟这个基本一致

网友G(2014-08-21):
发电机与电动机的原因,对其它电器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