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15-2DP更换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3-09-18):
想要更换CPU315-2DP,订货号和原来的一样,原来的MMC卡可不可以直接用在新的上?需不需要将程序重新写一次?

网友A:
最好是重新下载一下程序,因为有部分程序不一定在存储卡内;

楼主:
谢谢!

我看了一下资料,写程序时不是都在存储卡内吗?怎么还有一部分不在上面?是不是版本号的区别影响?

我才接触S7300 ,请多多指教

网友B:
理论是可以直接更换,但是西门子的产品,有时候会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你还是重新下载吧

楼主:
谢谢了,看来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距啊

网友C:
更换后可以直接使用,我以前这么做过

网友D:
还是建议下载一次吧,这样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