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的设置

楼主(2013-09-18):
维纶eb8000触摸屏IP地址怎样设置?对网线有要求吗?

网友A:
维纶屏,我用的都是485的,很少用网线的;

如果你那是网线的,你在编程软件中设置正确就行了;

网友B:
软件中设置好IP地址,与屏中设定的对应就好了,有的是自动获取的

楼主:
谢谢!好久没上网了刚看到,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