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换西门子FM352模块的疑问

楼主(2013-09-19):
各位大侠,本人小白。我这有台自动化设备,最近断电后启动,fm352模块的sf经常亮红灯,我担心是352模块坏了,但我把mc卡拔出来擦一擦再装上去重启几次又恢复正常。我的疑问是,如果我要更换这个fm352模块,是不是只需要按照型号购入同样的产品换上去,再把原来的卡插上去(如果卡是好的)就可以使用了?拜托各位。谢谢

网友A:
你好

  找了个资料你看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5756_1.shtml

  正常情况下这个模块是不要编程的直接替换就行;你可以试试的;

楼主:
回复内容:先谢谢拉,我看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找了个资料你看看  http://bbs.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