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辑符号的问题

楼主(2013-09-19):
PLC编辑符号的问题

当我编辑符号的时候有时候不好用 说数据类型不一致 写地址的时候显示红色字体 是不是 必须得保持数据一致呢 大家可以分析以下原因吗

答:你定义的数据类型一定要和你所用之处的类型保持一致,否则写上去的变量是红色的。
如:一个块的输入引脚的类型是INT,而你定义变量时选择的类型是Word或是其他类型,那当你把该变量写到INT引脚后,此变量为红色。
修改你的变量类型。

楼主:
西门子PLC怎样缩短程序扫描周期

提高PLC运行效率,缩短完成相同任务时的执行时间。

  1、没必要共享信号时,放置在同一网络里的多条指令,会产生额外的进出栈操作(具体可以转成STL来分析),而且如果不是逻辑要求,应避免横向串联,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一个“与”指令。好处仅仅是放在一个网络里,感觉紧凑一点。

  2、合理使用立即IO指令(尽量减少使用)节约PLC处理立即指令的转换时间。

  3、计算中尽量使用计算结果存储器,而不用过渡存储器。

  4、可以用“字”的时候尽量避免用“双字”,可以用整数时,尽量避免用实数。

  5、尽量避免数据类型转换,不得不用时,尽量用AC存放中间变量,减少转换次数。或者编程时先预留出存储空间,比如:用VW2存整数时,VW0空出不用,就可以直接以VD0的形式来进行访问VW2中的数据;

  6、减少非必要网络扫描,把可以设条件执行的网络(特别是AIW、AQW),归类到子程序中作条件调用(例如定时中断);

  7、在保证工艺要求前提下,适当减小发生中断的频率;

网友A:
西门子的这个功能很方便用户检查程序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这个功能很方便用户检查程序错误。

 内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