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的时间到期程序关闭问题

楼主(2013-09-19):
小弟有个欧姆龙PLC 程序 有些不定的 地方 想请教下各位前辈!

我程序已经做好了 但是 想在里面做个 时间到期后 PLC程序自动不再运行。

小弟想了很久 应该可以做个时间比较的功能块 就想我们平时做触摸屏那样的 时间一到2013 12.1 那一天 程序会自动关闭 。但自己尝试了好久都没成功 各位前辈 有什么案例吗?可以发个 教下小弟!

我的邮箱yp881121xy@126.com

网友A:
设定一个长时间定时器。

网友B:
定时停机最好不要用系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停机最好不要用系统时间。

为什么 不可以用系统时间啊 我本来的想法 就是 先读取PLC的系统时间  然后 在和我的设定时间做个比较 然后可以比较后的按钮 这样 可以全部停止了啊

网友C:
都是怕客户不给钱的

互相不信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怕客户不给钱的 互相不信任

哎呀 兄弟啊 难啊 我也是打工的 都是听老板的 我们做技术的 哪会考虑哪些啊

网友C:
那就做吧

时钟或者计次数等方法

网友D(2014-01-24):
楼主解决了 么 ~同求程序!本人刚接触欧姆容PLC不知道怎么写着程序~楼主有的话 把思路和程序发给我~好人一生平安!1849320420@qq.com

网友E:
若是cp1h用 >=DT(346) 指令就行,与系统时间比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若是cp1h用 >=DT(346) 指令就行,与系统时...

 怎么将自己想设定时间写到寄存器里面啊,用MOV 指令怎么传输! 能给个实例么  谢谢层主了~

网友E:
很简单,本网页上的simonwu675先生的“OMRON小程序 ”中就有相似的例子,下载即可。

网友F:
如果客户把你PLC的系统时间改了,你怎么办?

网友E:
怎么改PLC的系统时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设定一个长时间定时器。

网友H:
强大的国产机上的分期付款模式,wecon的触摸屏

网友I:
上图中,第一行为14年1月有效,第二行是14年2月需要密码=17659,才能将243.00吸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PLC的系统时间?

 连上PLC,设置下方有个PLC时钟,选项-设定PLC时钟,完全不需要密码的

网友E:
有道理。待我试试,“UM读取保护密码”“任务读保护密码”都加上也不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待我试试,“UM读取保护密码”“任务读保护密码...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