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频繁烧泵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19):
一台S510变频器控制的深井泵,开始出现过载停机,重新启动正常,运行二天后出现接地故障,无法使用。后换一台新泵,二天后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先是过载停机,重新启动,二天后出现接地故障,无法使用。恳请各位大侠或厂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水泵是不是常时间过载发热,功率有点小呀 , 或是 变频器低频率运行时间较长, 水泵电机也会发热过大烧坏!

楼主:
首先谢谢你对我的关注!实际情况是从来没有过载的现象,运行电流只是额定的90%,频率定在工频左右。

网友B:
首先不要变频工频运行,继续烧的话就是负载过大,不烧就是变频器问题

楼主:
谢谢!可我已经烧了两台水泵了,没有查清原因前我不敢再换了,即使领导不说咱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尤其是换一台水泵相当的麻烦,还需要吊车等,最好是在井上就能找到原因。

网友:
由电机线圈烧坏情况看看什么原因引起。不会是缺相吧。

楼主:
电机是由变频器控制的,不存在缺相的现象。谢谢你!

网友C:
电机的选型不合适,这个型号电机就干不了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