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工程师们都用什么配置的电脑来晒晒

楼主(2013-09-19):
电脑对我们dcs工程师来说是一件百科全书和法宝。

大家都来晒晒自己的电脑配置吧?

网友A:
好像以前聊过这个话题。

我家里现在放了一个老的 Thinkpad  X61, 12”  4:3的方屏,1024X768.

酷睿 双核T8100-2.1G的CPU;

内存升级到 2X 4GB DDR2-800的内存, 主要是为了更好的跑虚拟机。

--注意Thinkpad的官方手册上写着,X61 最大支持4GB 内存,呵呵。

硬盘,先是升级到500G  7200转,后升级到 1TB 5400转,再又升级到 1TB 7200转。

注意只能是 9.5mm厚度的标准盘,不能插 12mm的厚盘。 所以,想升级1.5T,没戏!

注意,大家如果还有X61在手,建议升级下 BIOS,最新版本的BIOS,对大内存和大硬盘的支持会更好一些,也少一些兼容性问题。

我划分了多个区,分别装了5个操作系统。当然虚拟机也在跑。

之所以提起来 X61,是因为 X61有很多自己的特色。

例如,我在淘宝上 88元买了一个 X61 底座, 底座上带有 并口,串口和光驱槽位。

并口可以测试很多老软件的并口加密锁。 对于经常做升级改造项目的人而言,这一点甚至比你的笔记本多牛叉多牛叉更重要!

串口可以测试很多老的PLC,仪表,很多很怪异的设备,就是死活不认USB转的串口。

部分串口的异性加密锁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一个主板上集成的串口是多么的重要和可贵!(底座上扩展的串口就是相当于主板集成的串口!有独立的IRQ和DMA,不知道现在的工程师有几个知道IRQ和DMA是啥意思不?)

光驱槽位可以插入光驱,但是我常规不是插入光驱,是接一个光驱位硬盘托架。

有Sata接口的和IDE40针接口的。都可以用。

说这个啥意思? 我上次去一个现场,一个很老的西门子PG702还是PG720,笔记本式的, 6.4G的硬盘。有软驱,没USB!怎么拷贝东西出来?用软盘一张张拷。

我撞墙去吧,我直接 抽出光驱位的硬盘托架,卸下我的120G IDE硬盘,插入老笔记本的6.4G硬盘,OK,所有东西都读出来的了!

这个硬盘托架也是淘宝买的,五六十元,解决了3次现场类似的问题。

有一个是一个嵌入式设备,像一个Panel PC,有触摸屏,但是是Windows 2000平台,还用的是IDE的笔记本硬盘,里边装的是 老版本的Wizcon,以色列人供的货。

运行多年后黑屏。

我还是卸了他的硬盘,拷贝出来数据后,来重新做的系统,重新装的软件。

后来客户担心硬盘要是坏了怎么办,非要把我手上的120G IDE 40针硬盘给买了!

巨汗,我推荐他们在淘宝上买了一个空的 120G IDE硬盘备用。

现在很多机器都不能安装Win2000了,部分机器甚至流氓的不提供WinXP的驱动了。

X61 还是可以安装Win2000 系统。

1. 最好在底座上的光驱槽位中插入一个硬盘托架, 硬盘容量不大于120G! 可以参考Win2000的规范;

2. 硬盘最好是IDE,当然如果是Sata的,在BIOS中改为IDE兼容模式也可以,但是会影响到你笔记本本体中内置的主盘速度也降下来。

3. 硬盘托架上的硬盘启动速度还是有点慢。 但是比之过去几年前的系统,已经不算慢了。

4. 在一些要求非得是Win2000, 不支持Win XP,不认虚拟机,甚至非得要去并口加密锁的 顽固派软件上,你就会体会出 我这个 X61配置的 强大和强悍之处。。。

网友A:
目前正在用的笔记本A:

Thinkpad X230 新加坡版本;

I5 3250M, X230 最高配的I7 也不过是双核,跟I5 相比,只是主频高了一些,缓存大了一些。 运行速度提升不明显,但是价格贵了很多,建议买X230的,不打3D游戏(12.5“本子有几个人打3D游戏?)的,买I5 即可,I7 完全没必要。

内存升级到 2X 4GB DDR3 三星。大内存就是跑虚拟机爽,对于常规程序的运行速度来说,8G比4G提升很明显, 16GB 跟8GB相比,好像没发现什么提升。汗

硬盘是7mm厚度的薄盘。 500G 7200转。 目前不能升级。最大也就是500G。 1TB那个是9.5mm标准厚度的。

加装了一块镁光的M4  128G SSD,提起SSD,提起镁光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3月份坏了一个镁光M4 的256G  SSD,心疼要死。 前几天另外一个笔记本K29又坏了一个镁光的M4  128G。 不知道镁光的问题,还是我人品有问题。

屏幕是12.5” 的宽屏,1366X768,看着还是没X61 爽。

其他如 蓝牙,无线,指纹识别都是标配的,没啥说的。

不过可以夸奖下,USB 3.0, 在USB 3.0 的移动硬盘上拷贝大量文件时,如拷贝虚拟机时,USB 3.0的速度真心比USB 2.0快很多。

X230 电池也还凑合,不打游戏,不看电影,看看网页新闻,看看程序,可以撑3.5-4 小时。

不过我的经过改装后,似乎明显的缩短了 半小时的待机时间。

目前正在用的笔记本B:

联想 K29. 我正在从 X230 迁移到 K29.

这几年,Thinkpad 越做越烂,金字招牌快被联想毁了,不知道是无心的还是故意的。

但是联想自己Lenovo 品牌的品质却在不断的上升。 汗,巨汗。

K29 的优势在于,他的DIY特点十分明显。

此前,K29 配置从 2700 到11888 的都有。

同时,12.5“ 本子中,貌似K29 是全球唯一一款可以更换CPU的,

绝大部分的笔记本电脑的CPU是焊死在主板上的。

很难取下来,轻薄型笔记本尤其如此。

我的K29原配置为:

奔腾 B960 双核 CPU /1X 2GB 内存/ 320G 5400转硬盘/

升级后为 I7 3612QM 四核 CPU。 注意别买到45W的,就买 3612 和3632 两款 35W的CPU,发热量低。 之所以CPU升这么高,是因为K29 原配的高配置机器就有这么高的。

倒不是“非法改装车,单纯追求高性能,不看安全性哦”

内存升级为 2X 8GB  DDR3 三星,选择的是低功耗的条子。

硬盘升级到 1TB 7200转。是9.5mm厚度的标准盘。

加装 128G  浦科特的固态硬盘。 主要是看中浦科特的价格是 128G中最贵的。

汗,被镁光的突然死亡 吓了2次,心里有阴影了。

电池买回来的丐中丐版本 原配就是八芯的,待机时间还不错,能熬4小时。

据说别人都是5-5.5小时。

难道是我真的把电脑改装的太狠了?

折腾完下来合计 花了 6400左右,比最高配的 11888 的K29配置还高,价格还是低几千块,

内心成就感 强一些。

其实都是瞎折腾。

因为K29 支持e-SATA, 最近琢磨是不是 再配个 2TB的 e-SATA外置硬盘,专门存放虚拟机和资料。

e-SATA 理论上是和 主板上的SATA接口一样的速度。

比 USB 3.0 更快。

现在 郁闷的是, K29 后续无人。

第四代的 I7 四核 4702MQ 单卖的CPU也出来了。

但是12.5" 已经找不到可以换CPU的机型了。

反倒是 14寸的有几款,可以自己更换CPU。

哎,K29 还没用几个月,再熬一熬把。

楼主:
骨灰级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B470e

你这个也太差了吧。

网友C(2013-10-25):
4年前的电脑,凑活着用

网友D:
太牛逼了,我的电脑07年的,各种跑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