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摄像头检测工件位置,并纠正位置

楼主(2013-09-19):
控制要求:通过摄像头检测工件位置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通过伺服电机纠正工件位置。

请问如上控制要求如何能实现呢?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2013-12-21):
专业做视觉检测解决方案,可以联系我~

邮箱:huang07junyi@aliyun.com

网友B:
需要测试。

我在济南QQ:372283000  。

 机器视觉系统方案提供商(山东康耐视Cognex ASP)。机器视觉让你的机器更加柔性。

如果在山东周边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检测、 纠错、 追溯、 装配验证、机器手引导、 部件侦测、对位、测量、计数。

http://www.jnzhongzhao.com/contact/

网友C(2014-01-24):
位置纠正主要有尺寸和角度,用视觉相机先拍下当前位置,测出坐标角度相关尺寸,然后通过串口网口传给PLC或其他控制器,对位置参数进行比对计算,得出纠正量,发给步进伺服,然后伺服运转进行执行纠正,主要影响参数:要求定位精度,检测范围,周围光学因素。

详细可以联系我,小王,QQ631201168,13651915493,松下机器视觉代理

网友D:
我们福州做机器视觉的,自主研发视觉系统,性价比高,终身保用,可以根据贵公司的要求优化系统,使之跟适合您的需求。您这个需要的是视觉定位系统,恭候您的咨询:qq870135770--福州邦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E(2014-07-21):
一般都是先拍张根据设置参照找出偏差,然后补偿给伺服电机,就好了

网友F:
我是做工业自动化得,可以一起做项目 可以联系我18702233004 可以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