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猜出这是什么显示仪表

楼主(2013-09-19):
   今天看到朋友的朋友 的一个东东的显示仪表惊呆了

  真是太强大的装备,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东的仪表不 ?

网友A:
摩托车上面的仪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上面的仪表。                  ...

  不同意, 可能是跑车仪表, 因为有四门开关显示, 还有安全带显示 !  看这仪表,这辆车的价格不菲呀 !

网友C:
中间那个是胎压监测仪表,行驶中出现这个标志说明车子胎压已经低于安全数值。

网友D:
赛车的吗???????????????????????????

网友E:
豪华摩托车仪表

仪表下面盖子上有反光。

网友F:
真厉害的仪表

网友G:
一看就知道是汽车类的反正不是摩托车

网友H:
没有买车买飞机的穷鬼飘过

网友I:
细节。。。安全带和车门状态提示。。。

网友J:
方程式赛车仪表

网友J:
现在显示电子锁定状态  方向不能操作

网友K(2013-10-19):
高手如云,新手来过看看,不懂

网友L:
最高时速400多KM/H应该不是摩托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