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K系列PLC与和利时组态王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19):
和利时LK系列PLC与和利时组态王通信问题

请问有哪位师傅知道和利时LK系列PLC与和利时组态王通信设置,我按照和利时里面的地址帮助设置的,我的是一个冗余系统,用的是和利时LK210的PLC。上位机组态软件也是和利时的。走以太网通信,根据帮助提示我设置的是主设备地址为:129.0.0.10:502 30_1;那么从设备的地址为:129.0.0.138:502 30_2。 但是通信不上,我在COM测试的时候提示通信错误,

网友A(2013-10-25):
学习一下~~~~~~~~~~

共同探讨11

网友B(2018-06-01):
我用组态王6.55版与和利时LK 系列PLC通讯,组态王的变量与和利时LK的地址对应关系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B:
按照和利时帮助信息的提示,建立的变量,关联的IO设备的地址,跟PLC的数据区的地址对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