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圆中秋,开启密度浓度在线测量的新篇章~~~

楼主(2013-09-19):
SC65,是一种发明于公元2002年的孪生双压密度计

它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取压10厘米液柱,精准测出密度值。

这一10年前的技术壮举,至今还未被全球任何一家仪器制造厂,赶上或者超越

11年月缺月圆,

SC65,

始终未停止挖掘技术的潜能

它从传感器膜片接液取压,发展到传感器膜片不接液取压,

它从两点固定间距取压,发展到两点动态可变间距取压,

值此佳节圆满之日,

俄,

先奉上白头发1圈+白胡子6根,向天空问声好

再奉上新的研究成果——密度浓度在线插补仪,等待花开月明

它能将任何一种浆液实况下的在线密度,处理成标况质量浓度,,,或者处理成其它标况参数

楼主:
静压法密度测量原理:△P=ρgh  ,两个取压点垂直距离h ,是定值。。。

当密度传感器膜片不接液取压时,俺村帅克制造,将上述静压法原理演绎为,△P=ρg△h  ,,就是说两个取压点的垂直距离,不再是个定值,而是个动态变化量,测密度是基于对压差值和垂直间距的同步检测

这是创新点 ,,,,,,懂不?

想学不?

学费收缴密电:137 0917 0262    呵呵

                             .

网友A:
应该免收学费哈~~~!

楼主(2014-05-11):
锤子长,探头短,检测10厘米液柱超微压,膜片还接液——帅克矿浆流槽密度计

楼主:
克卡箍快装密度计  ~~~~~~~~~~~~~~~~

楼主:
帅克拧装密度计  ~~~~~~

楼主:
无零漂、无温漂、无时漂,

也没有海拔、地域、安装位置误差,

5秒分析一个样品

帅克烧杯快测密度计,,,很快就要上市鸟

楼主(2017-12-17):
 无零漂、无温漂、无时漂,

网友B:
不错,有创新。想问一下,如果在液体有波动时,会不会造成测量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创新。想问一下,如果在液体有波动时,会不会造成测量误差?

谢谢关注!

见上面图示,

当液体有波动、绕动、流动时,用下面三种方法,来消除干扰影响:

一是加装阻尼套管——这是第一级阻尼

二是液压转为等量气压的过程——这是第二级阻尼

三是可启动仪器的数字滤波功能——这是第三级阻尼

三级阻尼手段,可保障仪器的测值信号,光滑平稳不闪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