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星三角启动,星型启动转,计时时间到后,三角形接触器吸和,可是电机不转,为什么?

楼主(2013-09-19):
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KM1是主接触器,KM2是三角形启动接触器,KM3是星型启动的接触器,KM1的U、V、W三项接电机的U1、V1、W1,KM2的三相线接电机的U2、V2、W2,可是通电后,电机运行正常,可是当计时器计时到了后,电机切换到三角形运行,电机就不转了,电机采用励磁的,不可以反转,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反转,请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我怀疑是三角形接线象限错了,可是换过来后还是一样。请高手看看,非常感谢了。

网友A:
估计就是反了,你在倒相试试。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就是你所说的“三角形接线接错了”。建议你再看看切换成三角形后接线接的相序对不。

网友C:
KM2应该接三相电机 的V2、W2、U2,或者是W2、U2、V2,两种都可以;

你现在的解法,是错误的,长时间不切断电源,电机会烧坏的。

只要保证KM1主接触器是U1、V1、W1,电机就不会反转。(除非厂家弄错正转方向了)

三角型解法要保证一个线圈的首,和另一个线圈的尾相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M2应该接三相电机 的V2、W2、U2,或者是W2、...

网友E:
电机星三角是很简单滴,参见下图:

网友F:
电机内有6个接线柱,上下用封联片连在一起后出3根线,此时电机是角接运行,KM2的作用就是那三个封联片,查一下KM2的三对触点是否对应那6个接线柱,对的倒一下电源线就行了

网友G:
毫无疑问,只能是接错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