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源无法运行多台单相电机吗?

楼主(2013-09-20):
本单位自制一台简易单相电机空载运转测试台,电源为三相AC380V,电源线为6*3+4*1的四芯电缆,预计同时运转9台1.8KW的单相双电容电机,每相电压拖动三台单相电机,每台单相电机由接触器(CJ10-10,线圈电压为AC220V)启动运转。控制电源由380V/220V隔离控制变压器单独提供。现在的问题是:有两相能正常运转三台单相电机,相电流为11A左右。而另一相只能运转一台电机,运转第二台时,则会拉得整个厂房电源电压大幅抖动,各相电流也逐步增大,电机无法运转,望各位老师帮忙分析原因,期盼中!

网友A:
查询专为单相电容电机设计的变频器。我没用过,只是听说。按变频器原理,不适合电容电机。

网友B:
我个人的感觉:相对于电机的容量6*3的电缆可以运行,但在另一项启动第二台的时候才有变化,说明前几台运行都在范围内,只是在这一项启动第二台的时候才出现不稳,有没有可能是你的零线不能满足,单项电机也是有零线参加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感觉:相对于电机的容量6*3的电缆可以运行,但...

 零线不是三相负载越接近电流越小吗?为何运转两相六台单相电机时可以正常运转,另一相的负载和其他两相越接近,情况反而糟糕了啊?

网友C:
因为有电容会有些相位差,你要同时启动九台电机可就没事了,你这个问题我没见过,你仔细测量一下零线电流看看是怎么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