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WINCC仿真

楼主(2013-09-20):
我在wincc做了个输入域,通过变量连接到PLC中的数据块中,在仿真的时候,我在plcsim改变变量的值,wincc输入域显示的值跟着改变,但是我改变输入域中的值,plcsim和DB块里的值都没有改变,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师能给小弟答疑解惑!

网友A:
输入输出域的域类型选择不正确导致的,域类型应该选择“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