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Y 和 DPLSY 的区别 (求指教)

楼主(2013-09-20):
各位师傅:

16位:mov    D100  D200 (把D100 的数据传送到D200)

32位:DMOV D100  D200  (把D100 D101 的数据传送到 D200 D201)

定位指令可以也这么理解吗??

在定位指令中:经常遇到16位和32位的定位指令:

例如: 16位的指令:PLSY  D100  D200  Y0

            32位的指令:DPLSY D100 D200 Y0

16位的指令我明白道理知道怎么使用也知道说明意思!

32位的指令我有点搞不懂:按照其他32位指令的理解,难道是:PLSY D100 D200 Y0

                                                                                                    PLSY D101 D201  Y1    可以这样的理解??

还是只是理解为:输出都是Y0   只是 D100 和 D200    的数值可以设置的更大??

求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PLSY 和  DPLSY

前者是16位指令,后者是32位指令!

如果输入脉冲数较多,超出16位数据范围,就需要32位数据,16位与32位就是数据范围不一样,

16为的数据范围为:-32767—+32768,32为范围大概是-21亿—+21亿。

网友B:
16为的数据范围为:-32767—+32768

你的最高脉冲频率是32.7K

网友C:
根据你触摸屏的设定值:速度(mm/min)及行程(mm)来计算出结果,如果只要有一项参数超出16位,就必须使用DPLSY;否则只需使用PLSY。需要注意的是,PLC的型号决定了这条指令的使用次数限制!

网友D(2020-05-13):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