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GS案例

楼主(2013-09-20):
学习了一段时间MCGS,网上都没一个完整的MCGS串口的案冽,要不就是需要什么 VB  VC第3方软件来搭建,求版主做个简单的,MCGS与虚拟串口通讯按列啊,

还有个问题,我的串口父的端口设为COMx,VSP不能打开COMx查看数据

  希望斑竹体谅下我们这些自学者

网友A:
  不会  使用 VB 编写程序 ,一般用 MCGS 与 PLC 直接使用 系统 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使用 VB 编写程序 ,一般用 MCGS ...

是这样的,我是单片机爱好者,不是PLC用户,对MODbus了解也不深,所以想法就出来,

串口助手和单片机我能搞定,MCGS和助手却始终搞不好,所以纠结在这个桥梁上快半年了

一直没搞明白

1:mcgs的串口一定需要vb  vc  这类软件吗,这类函数呢    “!ReadSerial(参数1)”

      只身是否有办法

2:希望有个样本,我们也可以在实践中去理解,不管其他,就没找到一个全套的样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