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无法连接

楼主(2013-09-20):
现在有一台L71的PLC,要用20版本才能打开,但是我的笔记本系统安不上V20的,所以我就安装了一个VM虚拟机,在里面安装了20版本的RSLogix5000,但是用rslinx怎么也连接不上,使用的是以太网。电脑本机的rslinx可以读到PLC,但是VM中的就是显示不出来,求大神指点小虾。

网友A:
你的虚拟机的网络连接是否选择正确,我一般默认选择是网桥模式,及物理连接。在虚拟机的控制面板可以查看。不知你的虚拟机版本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虚拟机的网络连接是否选择正确,我一般默认选择是网桥...

 昨天换了一台PLC就连接上了,今天在试试之前那台试试看,但是之前的步骤都是一样的,不太明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