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本实现延时执行!

楼主(2013-09-20):
在PLC里面程序里面实现一个程序的延时很简单,因为有相应的定时器。那么当用VB写了一段脚本并且同样用到延时执行的时候,自然会想到利用定时器,但是有吗?答案是没有,开始想办法啦。利用一个简单的“Do...Loop”循环即可实现。

思路:

1:设定延时时间

2:开始执行延时时,取当前时间做参考值。

3:降将开始时间加上设定延时时间做为循环终止值。

这样就实现了相应的延时了,为了改该程序的实用性,利用一个形参(该参数就是设定的延时时间),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调用啦!

大家还有好的方法,欢迎讨论!

网友A:
还以为是博途,还以为山山早就是是博途高手鸟。。。

楼主:
1.为什么通过一个内部变量的“数值变化”事件所触发的脚本不执行?

如果使用一个内部变量调用另一个内部变量,例如,数值变化执行一个脚本,从安全角度考虑,循环断路器会防止该脚本的执行。循环断路器是一个安全措施以防止在组态中可能发生的循环。举例内部变量“HMI_Tag_01”的属性里, “更改数值”事件下对内部变量“HMI_Tag_02”进行置位。对于内部变量“HMI_Tag_02”“更改数值”事件下调用一个脚本。

结果: 脚本不执行。注意因为这个循环断路器,用户只能依靠直接输入值来改变内部变量的值触发脚本的执行。

补救:使用控制器的一个外部变量。

网友:
循环会不会造成假死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