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亮红灯故障

楼主(2013-09-20):
请教 S7-200的CPU亮红灯可能是什么故障?反渗透在正常运行中出现的。

网友A:
可能I/O模块错误,拔掉扩展模块试下

网友B:
 哪一个型号, 红灯是闪还是长亮 ?

网友C:
出现故障了,断电试试,排除外部故障引起;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程序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