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和Modbus哪个通讯比较好啊

楼主(2013-09-20):
Dp和Modbus哪个通讯比较好啊

网友A:
各有各的特点

profibus-DP和modbus是两种不同的通信协议,
PROFIBUS,是一种国际化.开放式.不依赖于设备生产商的现场总线标准。PROFIBUS传送速度可在 9.6kbaud~12Mbaud范围内选择且当总线系统启动时,所有连接到总线上的装置应该被设成相同的速度。广泛适用于制造业自动化、流程工业自动化和楼宇、交通电力等其他领域自动化。PROFIBUS是一种用于工厂自动化车间级监控和现场设备层数据通信与控制的现场总线技术。可实现现场设备层到车间级监控的分散式数字控制和现场通信网络,从而为实现工厂综合自动化和现场设备智能化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Modbus 协议是应用于电子控制器上的一种通用语言。通过此协议,控制器相互之间、控制器经由网络(例如以太网)和其它设备之间可以通信。它已经成为一通用工业标准。有了它,不同厂商生产的控制设备可以连成工业网络,进行集中监控。此协议定义了一个控制器能认识使用的消息结构,而不管它们是经过何种网络进行通信的。它描述了一控制器请求访问其它设备的过程,如何回应来自其它设备的请求,以及怎样侦测错误并记录。它制定了消息域格局和内容的公共格式。
  当在一Modbus网络上通信时,此协议决定了每个控制器须要知道它们的设备地址,识别按地址发来的消息,决定要产生何种行动。如果需要回应,控制器将生成反馈信息并用Modbus协议发出。在其它网络上,包含了Modbus协议的消息转换为在此网络上使用的帧或包结构。这种转换也扩展了根据具体的网络解决节地址、路由路径及错误检测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有各的特点profibus-DP和modbus是两种...

相当专业

网友C:
profibus-dp只需要组态就能完成通信的IO接口。在程序中直接访问IO地址即可。

modbus除了需要配置之外,通常还需要调用功能块才能实现数据的读写。

profibus-dp的价格比较高,稳定性也高些,通信速度能达到12MB;而modbus最常见的是使用串口,价格实惠。

网友D:
profibus-dp的软件配置简单,modbus要求懂一点技术;

不过:profibus-dp初期还行,运行一段时间肯定出错频频,这个是profibus-dp选用的硬件材质不行所致,profibus-dp通信线的物理介质是2根小硬铜丝,连接位置在设备的轻微震动就会慢慢出现接触不良,如果采用多股软性导线介质的就不会频繁出现该种问题

网友E:
如果都是基于RS485来说的话:

DP配置容易,速度快,稳定性也不错。

MODBUS支持的设备多,价格也便宜,速度相对低一点。

小熊 说的问题的确遇到过很多次,出了问题还难以找到故障点,干脆每个节点都从做。但也不是多频繁,我觉得不是线的问题,而是DP插头的问题,西门子原装的爱出问题,“汇鹏”(是这样写吗)的倒用着还放心,就是价格太贵了。

如果通讯任务不是太重的话,建议用MODBUS。

楼主:
相当专业,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