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高频焊管机飞锯部分气缸与摆臂连接处抖动问题

楼主(2013-09-20):
图片上两处红笔圈圈处抖动,请帮忙解决,急!

楼主:
图片上两处红笔圈圈处抖动,请帮忙解决,急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上两处红笔圈圈处抖动,请帮忙解决,急

 图片上两处红笔圈圈处抖动,请帮忙解决,急!

网友A:
建议在在转轴增加弹簧、半瓦装置,弹簧力度要大于抖动力度。弹簧装在连杆头处,推动一半瓦压紧推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