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师傅指点关于使用问题

楼主(2013-09-20):
请问台达的plc能使用其它牌子的温控模块吗??

网友A:
这个貌似不可以吧,除非用MODBUS通讯温控表,为什么一定要其他牌子的呢?

楼主:
正在自学,手底下只有西门子的温控模块

网友:
如果温控模块是PLC的扩展模块,是用不了的。独立的温控模块,如果是RS485通讯,应该没问题,支持MODBUS的话用MODRD\MODWR\MODWD指令,否则的话用RS指令,还可以利用DVPSCM12模块的UD LINK来通信。

网友B:
支持485通信或者MODBUS通信就行

楼主:
谢谢!!谢谢楼上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