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 连不上

楼主(2013-09-20):
哥们你好,这样的,我第一次用CJ2M,我用的cx-programmer 9.3 之前是从9.1升到9.3的. 有网上看到说可以建立CJ2M的程序,但我这里也新建里面根本就没有CJ2M选项,但在工具菜单选项里的PLC 可以看到CJ2M 但选择完之后 再新建,提示 无法添加类型为"CJ2M" CPU "CPU12" 的新PLC (请从工具菜单,选项PLC选择另一个缺省型号和PLC)

是版本低的问题吗. 麻烦了.

网友A:
9.2的都有CJ2M的

9.3怎么会没有

QQ 380311035

网友B:
9.3里有CJ2H和CJ2M两种,如果在新建PLC时没有找到,说明在升级时有些未能升级完成!可再一一检查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里有CJ2H和CJ2M两种,如果在新建PLC时没...

谢谢了哦  我先试试。。

网友C(2013-10-2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把9.1卸载了重新装9.3吧.

直接安装就会丢失CJ2M

我是卸载了CX-one4.0 再重新装的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