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频率显示正常,无输出

楼主(2013-09-21):
接手一台三肯vm05变频器,频率显示正常,无输出,检查主板上桥驱动波形为直流5v,下桥无驱动波形,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没遇到过,我只能帮你顶

网友B:
功率模块有问题?

楼主:
主板上面没有波形,模块没有问题。

网友C:
功率模块可好?主板坏的几率很小的。模块好的话看驱动电路!

楼主:
肯定是主板问题,换主板就好了,请问谁修理过

网友D:
应该是输出截止了,你查查输出截止的条件,特别是小端子的接线

网友E(2013-10-27):
主板问题的我遇到过,只是换了主板就好了。我检查了故障主板怀疑是CPU问题。

网友F:
三肯 SVC06 7.5KW 的变频器模块 ,桥和逆变都炸了 驱动坏了220的电阻和T350光耦 修复后 想不加模块测下波形 启动运行后 结果发现 上三路只有驱动电压 没有波形电压下三路光耦根本没有驱动电压  。 驱动光耦初级也没有波形。  和你的问题差不多 解决没有啊

网友G(2015-07-06):
游客您好 请您先 登录,如果您还不是工控网会员 立即注册

引用 网友F:
三肯 SVC06 7.5KW 的变频器模块 ,桥和逆变...

我的22KW VM06 炸鸡 修好后 运行显示正常  无输出 测量上桥有驱动信号  下桥三个都没有

怀疑是CPU  但估计CPU板 坏的可能性不大  是不是反馈不行 一直没查到问题 不可能三路同时没有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