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3输出可以接不同电压类型的负载吗?

楼主(2013-09-21):
我以前没用过台达的plc,

最近选了一款台达的eh3 48点的24入24出,继电器输出型

我想用其中8个输出点接ac220V接触器线圈,其余24个输出点接dc24v电磁阀,

因此,我想知道这48个输出点的公共端有几个,它们是不是都是互相隔离的

谢谢指教!

楼主:
对不起,刚才打错了,“其余24个输出点接dc24v电磁阀“,应该是其余16个点

网友A:
可以的,没记错的的话,24个输出点分成了6组。

网友B:
(1)Y0-Y3:C0;(2)Y4-Y7:C1;(3)Y10-Y13:C2;

(4)Y14-Y17:C3;(5)Y20-Y23:C4;(6)Y24-Y27:C5;

网友C:
可以的,详细如3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