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眼?

楼主(2013-09-21):
听一个机修老师傅说了个新词“电眼”,不知道啥东西,有懂的么?

网友A:
哈哈,估计是说的光电传感器,再进一步说估计是色标光电传感器

网友B:
其实就是光电传感器发出光和接受光的那个孔。

网友C:
别被忽悠了。。。其实就是光电开关、接近开关一类的东西!!!

这只不过是老一辈的叫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被忽悠了。。。其实就是光电开关、接近开关一类的东西!...

网友E:
如果是使用燃烧器的企业,电眼可能是说的UV探测器。

网友F:
电眼就是有电的眼睛!哈哈!看来是革命才刚刚开始,努力吧!

网友G:
其实就是一对光电开关而已!!!!!!!!!

网友H:
电眼也可能是监视摄像头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使用燃烧器的企业,电眼可能是说的UV探测器。

对,每个行业有不同的定义不能一概而论。

看来你对电眼有深入的了解,在此请教,请问如图的是属于那一类,红外?紫光?离子?如何选购?

型号;104662D 9702  锅炉电眼内的。多谢

网友E:
这个型号的我没见过,照片上的这个东西如果是燃气锅炉的,应该是UV。离子火焰检测是探针。火焰检测没听说有用红外的。

网友J:
电眼通俗的叫法就是光电开关。主要是检测火焰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电眼通俗的叫法就是光电开关。主要是检测火焰用的。

 检测火焰用的好像不是光电开关。

网友K(2014-07-27):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使用燃烧器的企业,电...

油、天然气、氢气、煤气等介质不同

工艺要求

都对电眼选择提出了要求。

网友L:
对女人看一眼对方就酥软了,电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