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量式编码器到绝对式编码器

楼主(2013-09-21):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记忆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

  比如,打印机扫描仪的定位就是用的增量式编码器原理,每次开机,我们都能听到噼哩啪啦的一阵响,它在找参考零点,然后才工作。

网友A:
每增加一个参考点,就是使得用于描述位置的数据增加了一个位。

增加的这个参考点如果定在行程的中间,那么他可以分辨前半段和后半段。参考点在中间产生on效果,随后往后一直保持on。

当继续增加用于描述的参考点,分别安装在前半段和后半段的各自的中间的时候,得到第二细分。所增加的这两个参考可以用同一个信号识别。该信号on时说明位置处于第二细分之中的后段,也就是说第二个1/4和第四个1/4。

第一细分    第二细分

0                0                第一个1/4

0                1                第二个1/4

1                0                第三个1/4

1                1                第四个1/4

此时我们已经可以仅凭增加的这两个数据位,得知当前位置是处于哪一个1/4的位置了。至于具体位置仍然要通过上面说的增量编码器再仔细分辨。

网友A:
上面我们只使用了两个信号,就可以知道4个绝对位置区域,而无需参考编码器。当我们继续增加参考点,继续增加描述的位数的时候,便可以更加细致地划分区域。增加到10个信号的时候,数据已经可以能够分辨1024个区域了。这个时候的增量式编码器的作用已经渐渐减弱了。因为无需通过编码器已经首先得知位置了。这10个信号的组合体系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绝对值测量系统。

网友B:
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這句話有很的錯 也沒這麼複雜

這個參考點 一般都叫機械原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我们只使用了两个信号,就可以知道4个绝对位置区域,...

 這個有問題 10組訊號要構成1024個位置 在軟件上沒有問題 在硬體線路上那問題就大了

网友A:
10位的绝对值编码器就是一个完整装置了。如果要自己用硬件拼砌的话,我有一个模型。

假如小车前后方向行走。用10个行程开关,和车轴平行地安装在车底。安装方向是检测地面的凸台。然后可以在地面,沿途布置适当的凹凸去触发这10个行程开关。从而得到10位的分辨能力。

网友B:
這種模型我可是一大堆  有BCD碼 有格雷碼 的波段開關  呵呵

网友A:
有用过吗?我说的“模型”。

网友B:
我上面講的編碼式的波段開關不就是這樣的模型 你的是直線運動 我的是手動旋轉

對了 你用10個行程開關 怎麼構成1024個位置 應該是一個位置有 10個行程開關

网友A:
说模型就是模型嘛。10个形成开关按照格雷码分布吧。实际上行程需要如果是20个行程点,就不必安装10个行程开关了。要5个就够了。因为4个已经可以标定15个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模型就是模型嘛。10个形成开关按照格雷码分布吧。实际...

 你這工作原理就跟波段開關相同 是絕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