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SFB41怎么没法自动输出

楼主(2013-09-21):
请教各位大师!我用西门子SFB41做PID控制,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动时PQW没有输出,请各位大师指教!用仿真截图如下:

网友A:
别说自动了,我这怎么连手动都不行了啊。

下图是MAN-ON为1时

下图是MAN-ON为0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自动了,我这怎么连手动都不行了啊。  下图是MAN...

图呢?

网友B:
  看不到图, 首面 的图不是有启动信号了吗 ?>

网友:
你这个参数都不设,怎么会有输出?

网友C:
你仿真的PLC都报警咯,怎么可能有输出呢

网友D:
上面图中,1)你设置的MAN_ON为“0”,PEPER_ON为“0”。PV_PER和MAN参数则设置无效。

         2)比列增益(GAIN)、积分时间(TI)、微分时间(TD)要设置。

         3)PID输出上下限值(LMN_HLM和LMN_LLM)设置不对。

楼主:
man_on为零的时候,不是自动控制吗?为1是手动输出的,上下线是不是可以输入0-1MPA或者0-30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