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恒温控制

楼主(2013-09-21):
     我 要控制车间内的温度为恒温,在车间内取了三个点测量温度,把这三个点的温度取上来传到PLC之后,是求平均值呢还是比较?打个比方,我测量的三个点的温度分别为23度,19度,21度,我要把车间温度控制在20度,那我怎么处理测量出来的这三个温度呢?肯求大侠指点,254489112@qq.com,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控制点为1处,以此处温度为控制目标,其他个点为显示点,作为参考。

各处温度不可能完全一致,与送风及环境等影响有关。

楼主:
是啊,各位温度肯定会不一致,否则就不会用取三个点的温度了。这三个点的温度取上来后如何处理啊?

网友B:
  看你恒温的要求呀, 如不是很大, 就继续加温, 让最低的地方温度保持你设置温度

网友C:
我们一般是考虑回风温度,回风温度到达设定,认为达到要求,当然由于风管或者设备的分布,有送风不均匀的情况或者死角,在电气方面不予考虑,要求暖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