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X软件运行报错请指点

楼主(2013-09-21):
新建工程后出现: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请大家指点。

谢谢 。

网友A:
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试一试!跟软件安装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是旧的档案打开提示这个,就是原要案少一个文件夹。

楼主:
重装了几次不行,系统也做了,也不行。

换了一个低版本的,现在运行正常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