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微电脑时控开关实现水泵的手动自动控制

楼主(2013-09-21):
一个微电脑时控开关 一个CJX2接触器 2个按扭 1个转换开关 1个DZ47-3P空开 如何接线实现水泵的手动自动控制回路

网友A:
这个不是很简单么,接入时控开关的常开触点就行了,设置好开关的时间。马上就可以用啊

网友B:
楼主不会不知道..时控开关上有手动控制按键吧??

网友C:
一切按说明书操作,时控开关触点串接接触器线圈,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