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我是新人

楼主(2013-09-21):
图片中的两个箭头有什么区别啊?请各位高人解释清楚点,谢谢

网友A:
 第一个箭头是上升沿功能显示的,第二个就不清楚 ?

网友B:
第1个是上升沿接点,第2个似乎是之前的运算结果取上升沿;

或可查阅指令说明。

网友C:
上升沿,即条件接通产生一个周期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D:
这个挺有意思的 为了第二个箭头 我试了很多次 原来第二个箭头只有FX3G和FX3U系列的PLC才有 取运算结果的脉冲上升沿化 在这里这么用 和第一个没区别 当它前面的条件多于一个的时候 就有区别了

网友E:
应该只是写法的问题。应该是一个意思。都是取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