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滚轮中的杂物如何处理

楼主(2013-09-21):
    最近设备上一条传送滚轮上的驱动链条, 总是缠绕上很多 汽车轮胎胎上的割下来的橡胶条, 缠绕多了, 电机空气开关就跳了,如何处理呀?

  看看这个如何清理呀 ?

  或是有什么方法防护呀, 上面有个保护盖子但还不行 !

网友A:
旁边怎么会有脚丫子啊!

网友B:
阿水穿拖鞋上班啊

网友C:
可以考虑在轮轴边上固定一个带斜口的切刀,就像车床的切削一样,但刀口尽可能靠近轮轴,刀背面也尽可能倾斜安装,将缠绕的橡胶割下后会顺着刀背滑下掉落即可。

网友D:
纺机上传动辊绕丝线,用传动轴与外部丝线加罩壳隔离办法,就是运动的部分与其分立办法解决的。楼主这机器应该是自己做的非标机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在轮轴边上固定一个带斜口的切刀,就像车床的切削...

 这个可以试试。也可抓住源头,把源头割下来的橡胶条做一下清洁处理。

网友F:
链条的防护罩肯定不合理或者没有。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水穿拖鞋上班啊

  不是拖鞋 !

  请问用什么样的  斜口的切刀, 有类似的图片不 ?

网友G:
在这条辊上应该安装刮刀,不让杂物粘在辊上跟随旋转。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旁边怎么会有脚丫子啊!

脚丫,说明工厂管理有问题。

网友I:
不是拖鞋,我看像女人穿的高跟凉鞋,不过运转的设备,尽量穿的规范些。以上意见都不错可以试试改进一下

网友J(2013-10-22):
要装刮刀,PVC的就可以,还有弹簧,弹簧的作用是让刮刀贴着辊,链条要装防护罩,安全第一,不要等出事了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