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频率转换的具体使用步骤

楼主(2013-09-21):
    PLC脉冲频率功能是读取高速计数器输入的脉冲频率,将其转换为旋转速度,或者将计数器当前值转换为累计转数,它将转换值十六进制8位输出,并且仅可在高速计数器0中使用。进行频率-旋转速度的转换时.利用高速计数器输入的脉冲频率及每1圈的脉冲数计算出旋转速度。进行计数器当前值-累计转数的转换时,利用计数器当前值及每1圈的脉冲数计算出累计转数。其具体的使用步骤如下所述。
      (1)高速计数器的使用/不使用的设定:将PLC系统设定的【高速计数器0使用/不使用】设定为“使用”。
      (2)计数器模式的选择:选择PLC系统设定中的【高速计数器O】/【计数模式】。
      (3)数值范围模式的选择:选择PLC系统设定【高速计数器O】/【数值范围模式】。在数值范围模式设为环形模式的情况下,设定PLC系统设定【高速计数器0】/【环形计数器最大值】。
      (4)高速计数器当前值的复位方式选择:选择PLC系统设定【高速计数器O】/【复位方式】。
      (5)PRV2指令的执行:在频率数转换为转数的情况下,操作数C1是控制数据【频率-旋转速度的转换:#0000】;操作数C2是系统设定【每1圈的脉冲数(Hα)】;操作数D是转换结果保存目的地低位CH编号。在将计数器当前值转换为转数的情况下,操作数C1是控制数据【计数器当前值-累计转数的转换:#0001】;操作数C2是系数设定【每1圈的脉冲数(Hα)】;操作数D是转换结果保存目的地低位CH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