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昨天发现我们的开关柜的A项有过载的现象。

楼主(2013-09-22):
请问各位大师:昨天发现我们的开关柜的A项有过载的现象。整个A项都有这样的现象。只有这样的一项是这样的现象,请问各位大师,是变压器的高压侧的故障还是变压器的低压侧的故障会是这样的现象?有遇到的吗?

网友A:
都有可能的,低压侧的关掉负载开关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A项是什么内容?指的是A相电流吧?过载现象没说清楚,每相电流多少?额定容量多少?

网友C:
只是低压侧A相电流偏大吗?高压侧A相电流情况如何?是否也是同样的?

网友D:
看负载,检查检查直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A项是什么内容?指的是A相电流吧?过载现象没说清楚,每...

 李老师好!感谢指点,辛苦了。我说的是在断电的情况下检查中发现的,发现其中的一项有过流的迹象。

网友B:
如果是在断电情况下发现的就不应该是过电流,而应该是过热。断电怎么知道电流的大小?

网友E:
都有可能,把A项负载分到BC一点是是

网友F:
三相不平衡吧,你查查负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