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么保存成PDF

楼主(2013-09-22):
用08 CAD画好的电气图纸怎么保存成A4纸PDF格式的。怎么才能把图纸正好保存在A4纸中

网友A:
这个在论坛看到类似的帖子:

安装虚拟PDF打印机,然后在CAD打印机设置为虚拟打印机,。。。。。。

网友B:
装个acrobat软件,然后在打印的时候打印机选择:打印成PDF格式就可以了。

具体纸张大小可以设置

网友C:
DWG TO PDF 打印机

CAD自带的

或者Adobe  PDF  打印机

纸张更改成A4即可

网友D:
3楼说的很对,打印选项选为A4,然后窗口圈选打印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E:
08的CAD可以在打印机选项里选择DWG TO PDF打印,没有这项这安装个虚拟PDF打印机,选窗口选择打印;

10版的CAD有个输出选项,可直接输出成PDF或DWF.

楼主:
引用 网友C:
DWG TO PDF 打印机CAD自带的或者Adobe...

CAD中画的图纸是没有边缘的,打印的时候怎么保证图完全在图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DWG TO PD...

完全在A4纸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说的很对,打印选项选为A4,然后窗口圈选打印内容就...

如果我不打印,只是把它保存成A4纸PDF格式,然后直接用PDF软件打印。我不可能用CAD画一张打印一张

网友F(2014-06-11):
pdf打印机下载 win8http://www.onlinedown.net/soft/5732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