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程序疑问

楼主(2013-09-22):
在A0程序块中,系统在运行状态是,M3.0 常开吸和时,vd216 传送数值给VD220.VD220传给AC0

,AC0传给AC2,但是AC0传给AC2的数值,到了OUT-U-I的AC2时,时没有数值的,AQW0没有输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当M3.0的常闭有电时,写入数值给VD220后,数值通过AC1,传给AC2,此时OUT-U-I的AC2有传送数值,AQW0就有输出。  请大侠们帮忙看看, 大家可以把M3.0常开吸和为自动,M3.0常闭有电时为手动。我把程序传上,大侠们有时间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好

   你的程序没有打开,由于我的版本问题;

   你那中间AC0  AC2  为什么用这么多转换?200PLC的模拟量处理,应该你是指令有问题;

能截图看看吗?

网友B:
楼主,不妨截图大家看看,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C:
这样看看行不, 我也不大会弄  实验一下吧 我这里没有设备实验

楼主:
哦,请看下图........................

楼主:
接着上图.......................

楼主:
在接着上图................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AQW0表示冷水阀,自动时可以输入一个温度值,使其自动经过PID运算,来控制AQW0的0到32000的变化。手动时,直接写入值给VD220一个开度,来控制AQW0的0到32000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想问一下楼主要实现什么...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编程时候,MOVE指令与数据类型一致;你修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