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编程的程序循环问题

楼主(2013-09-22):
在西门子S7-200编程中,PLC语句中能不能像C语言FOR那样写啊?

比如说在C语言中

for(i=0;i<9;i++)

{

    if (i=0)

         sjjjde();(一个函数或一个子程序)

   if(i=1)

       sdssd(); (一个函数或一个子程序)

}

在西门子编程中这样怎么写啊?

我这样是不是肯定错得?

网友A:
PLC的程序 ,是扫描执行的。

网友B:
思路的问题

实现的方法不一定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的问题实现的方法不一定一种

那能否指导一下怎么写啊?假如说使用FOR。

网友:
只要能前后跳转,循环算什么,啥都能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思路的问题实现的方法不一定...

 FOR

。。。。。。。

FOR

。。。。。。。

NEXT1

NEXT2

循环还可以嵌套, 和C语言原理差不多,不过 语法比较简单。

网友D:
可以用延时和计数完成需要的全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