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压缩机驱动机的选用原则和维护

楼主(2013-09-22):
 空气压缩机是气源装置中的主体,它是将原动机(通常是电动机)的机械能转换成气体压力能的装置,是压缩空气的气压发生装置。

  目前,欧拉法的空气压缩机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燃料,光伏产业等行业。那么,对于空气压缩机驱动机要怎么选用呢?有什么选用原则?下面小编来介绍一下空气压缩机驱动机的选用原则。

  空气压缩机驱动机的选用原则

  1、驱动机的转速应与被驱动的压缩机转速相匹配,这样可省去增速或减速齿轮箱的机械损失,并使结构简化。

  活塞式压缩机由于转速底,宜采用电动机或天然气发动机驱动。离心式压缩机转速高,可采用燃气轮机或蒸汽轮机驱动。

  2、选用生产装置的工艺压缩机的驱动机应优先考虑利用生产装置的天然气作燃料的天然气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或自产蒸汽秀平机驱动。从能源利用上看,可以省去发电、电能输送和变配电过程,较为有利,又可缓解油田供电紧张书面。辅助系统设备和中、小型压缩机宜采用电动机驱动。在电源比较充足的场合,功率在2500JW以下的大中型压缩机、也可考虑选用电动机驱动。

  3、驱动机的额定功率应比压缩机的轴功率大,一般应留10%~25%的裕量,以备压缩机超载和空气试车之用。

  4、要求用调节驱动机的转速来调节压缩排气量的场合,驱动机应保证压缩机能获得设计转速。

  5、根据压缩机安装的周围环境要求,确定驱动机的防爆等级或防火等级。

  空气压缩机的维护

  为了使空压机能够正常可靠地运行,保证机组的使用寿命,须制定详细的维护计划,执行定人操作、定期维护、定期检查保养,使空压机组保持清洁、无油、无污垢。

  A.按上表维修及更换各部件时必须确定:空压机系统内的压力都已释放,与其它压力源已隔开,主电路上的开关已经断开,且已做好不准合闸的安全标识。

  B.压缩机冷却润滑油的更换时间取决于使用环境、湿度、尘埃和空气中是否有酸碱性气体。新购置的空压机首次运行500小时须更换新油,以后按正常换油周期每4000小时更换一次,年运行不足4000小时的机器应每年更换一次。

  C.油过滤器在第一次开机运行300-500小时必须更换,第二次在使用2000小时更换,以后则按正常时间每2000小时更换。

  D.维修及更换空气过滤器或进气阀时切记防止任何杂物落入压缩机主机腔内。操作时将主机入口封闭,操作完毕后,要用手按主机转动方向旋转数圈,确定无任何阻碍,才能开机。

  E.在机器每运行2000小时左右须检查皮带的松紧度,如果皮带偏松,须调整,直至皮带张紧为止;为了保护皮带,在整个过程中需防止皮带因受油污染而报废。

  F.每次换油时,须同时更换油过滤器。

  G.更换部件尽量采用原装公司部件,否则出现匹配问题,空气压缩机供应商不会负责。

网友A:
本公司螺杆机4000小时超过,刚保养过,花了6000mp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