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之我见

楼主(2013-09-22):
在实际调试中,只能先大致设定一个经验值,然后根据调节效果修改。

对于温度系统:P(%)20--60,I(分)3--10,D(分)0.5--3

对于流量系统:P(%)40--100,I(分)0.1--1

对于压力系统:P(%)30--70,I(分)0.4--3

对于液位系统:P(%)20--80,I(分)1--5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这是我的经验,不足之处还望大家指出

网友A:
在拉丝机上的,张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