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测量不准带来的影响?

楼主(2013-09-22):
福禄克65周年最新活动上线

活动主题: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测量不准带来的影响?

简介:

说说您眼中对“精准”的定义或理解。或者是讲述您的生活或工作中是否有因为测量不准而带来麻烦和发生危险的事情。

活动时间:9月23-10月13日

评选细则:抽奖形式

名额:5名

奖项:福禄克名片盒

同时福禄克精准游戏仍在继续中,大家踊跃参加:点击进入

网友A:
数控机床行业的“精准”解释如下:

Φ20h1上偏差0下偏差-0.0015mm;

Φ20h2上偏差0下偏差-0.0025mm;

Φ20h3上偏差0下偏差-0.004mm;

Φ20h4上偏差0下偏差-0.006mm;

Φ20h5上偏差0下偏差-0.009mm;

Φ20h6上偏差0下偏差-0.013mm;

Φ20h7上偏差0下偏差-0.021mm;

Φ20h8上偏差0下偏差-0.033mm;

Φ20h9上偏差0下偏差-0.052mm;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这里可以体现,一个精度不够,炮弹就可以飞到目标的千里之外。

网友B:
非常准确;精确,如时间、距离。

网友C:
测量不准给工作带来的麻烦比比皆是,就说最近自己遇到的两次吧

第一次:现场水泵运行中跳闸,用钳形表掐电流还在正常范围内,由于没有现场电流表,所以只能相信钳形表的显示值,于是开始查线路,结果一切正常,没办法去甲方处借来一块钳形表,结果测量值与我的表相差很多,依照借来的表进行管路阀门开度的调整,后来就一切OK了。

第二次:是温度测量,由于干扰造成温度指示偏高,导致调节阀开度加大,大量补水,温度过低的介质送入了下游工艺系统,幸亏发现及时,没有对下游工艺造成影响。

网友D:
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设备,不同的场合,要求是不一样的。详情请参阅相关国标。

网友E:
电气工作中,电气测量是必不可少的工作部分。在测量中,因测量仪器、仪表不准确,测量方法不完善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使测量结果偏离真值,含有误差,这就是测量误差,对电气测量中所产生的系统误差的原因,进行分析,阐述在电子测量中利用交换法,组合测量法,消除或减弱系统误差的影响
  测量误差的基本概念仪器、仪表的指示值与被测量的真实数值(简称为真值)之间都存在一个差值,这个差值称为测量误差。误差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测量工具本身存在 误差,测量方法不完善引起的误差,环境和具体因素的影响等,使测量必然存在一定的误差,由于个人原因或其他因素的偏差,影响了测量结果和测量精度,形成了某些无法确定的因素。测量实践中可以发现,测量结果不可避免的存在误差。
  一个固定的系统误差不增加测试数据的波动性,因此,不会影响测量结果的精度。系统误差是可以修正,并尽量避免的,根据系统发生错误的规律,可分为:1)固定的系统误差,对测量设置的效果是一样的,让所有的测量是增加或减少一个固定值;2)系统误差的比例,使每个测量值的测量由同一组的比例增加或减少,但相对误差保持不变;受规律或其他系统误差的影响,如定期的系统错误。在同等条件下,测得的相同的测量仪器,一个错误多次的出现。其绝对值和符号维持不变,或在条件的变化,根据规则的变化。错误的仪表系统的原因是:缺陷,观察员的习惯或偏差,并在一定的环境条件的变化,由于系统有规律的错误性,更容易作出修正,消除。

测量误差的分类

 粗差

  这种类型的错误出现在使用仪器测量,记录数据或计算数据,由于用户的错误。一个人可以读作112W.Similarly使用瓦计测量低功率因数负载的211W瓦特表指示,可能会导致错误。有些人记住的数据字符串,然后集体写下它,这可能导致数据错误。

系统误差

  非校准测量设备引起这种类型的错误。他们也被称为固有的错误,因为他们对设备的一部分。

施工错误

  这是不可能的制造设备,满足测量的所有要求。设计者在设计总是显示所有可能的错误。在阅读上的误差:有迹象表明,导致这种类型的错误在许多因素包括:建设规模:在测量误差引起的,如果是规模不统一或者是模糊的。直线度和公平性指标:是诱发阅读错误。

视差

  如果在绩效指标镜/指针缺少那么它可以引起读数误差,以影响工作效率。观察员也可能影响测量误差。观察者可能因为为身体或精神疲惫,如果连续读数被长时间记录。这可能会造成心理疲劳的阅读错误。错误与方法:有不同的方法来测量采取读数。每个方法都是有可能的缺点,并诱导了测量误差。也为一些测量误差等因素,气温变化改变了温度变化对测量设备的安装的元件参数。每个组件的影响很小,导致明显的测量误差。老化的影响:由于磨损测量设备中,错误的诱导阅读。未校准设备也造成这样的错误。静电和电磁感应:弱屏蔽可能允许有诱导高压静电和电磁波或可能改变从“0”的二进制值“1”,反之亦然。这会影响测量误差的结果。

机械错误

  由于摩擦,磨损测量设备中的错误引起的。随机或偶然误差:调整后的所有参数以获得精确的结果,可能有一些可能会达到忽略的程度了。

随机误差(偶然误差)

  在相同条件下对同一个参数重复地进行多次测量,所得到得到的测定值不完全相同,有一定的误差。测量误差具有各不相同的数值与符号。如,仪器内摩擦力的细微变化、环境温度的细微波动和观察者实现的细微变动等等。虽然系统误差、过失误差和随机误差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在具体工作中,有时却难于区分。其规律尚未掌握的系统误差,往往被混杂在随机误差之中

测量误差的表示方法

绝对误差

  某测定值和真实值之差为绝对误差,通常称为误差。

  真实值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某被测量的实际值。一般情况下,真实值是未知的。为了使用上的需要,在有些情况下,可采用相应的高一级精度的标准量值(即约定真值)代替真实值。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与被测量的真实值之比值。因测定值与真实值接近,故也可以近似用绝对误差与测定值之比值作为相对误差,即相对误差是无名数,通常用百分数来表示。

引用误差

  是一种简化和实用方便的仪器仪表示值的相对误差。为仪器示值的绝对误差与测量范围上限值或量程之比值,即对于相同的被测量,绝对误差可以评定其测量精度的高低,但对于不同的被测量,绝对误差就难以比较其测量精度的高低,而采用相对误差来评定较为确切。

误差消除

  在一次测量后,某些不断在影响另一个的测试时间相对恒定的状态第一次系统误差,取两个测量结果测量值的平均值。这奠定了相同概念的两个符号常在平均总和计算系统错误,然后相互抵消。例如,在测量水平角度,以消除拨号描绘不均匀造成的系统误差,可以用盘左盘右的测量,可以有效消除系统误差。

交换法

  在测量中,将交换对某些测量条件,两次并再多次,确定平均的结果,以消除系统误差。如在测量水平的变化和测量仪器最高读数改变了,那么恢复到初始读数,这就是交换法的具体应用。

组合测量法

  在复杂的系统错误出现了某些规律的变化时,他们不方便分析,或分析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大量时间的时候,往往采用组合测量方法来消除系统误差。测量组合是指之间的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不同的组合测量系列相互依存组得到的数字方程,求解方程来确定测量值,将给予尽可能多的组合系统错误出现在测量,使其成为一个满意的随机误差,系统误差的随机削弱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这种方法称为组合测量。如果拨号设置的测量和用于测试的内衬标定方法相结合的尺度测量测量角度的组合,组合测量的具体运用是消除测量误差。
  经过这些方法来确定数据序列,如果该变量在变值体系中存在的测量误差,原则上这些测量没有被放弃。但是,如果残余误差不超过允许的最大测量范围(技术指标)或仪器的基本误差,则这些测量也可以考虑为一个测量的物理量,善于找出其形成的原因使用和系统误差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系统误差是非常重要的。减少系统误差和测量对象的方法,对测量仪器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被测对象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测量方法,测量仪器或测量电路设计合理。该仪器的准确度等级和范围的限制,无论是仪器测量标准的工作环境条件的选择,必要时,可以采取前的测量开始的调节器,温度,屏蔽等措施,尽量消除根本原因的错误,从而降低了系统误差的影响小

网友:
测量不准会导致精度不准,会导致设备的指标参数达不到要求,而且还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导致进度变慢。

网友F:
测量不准,会造成经济损失,人身安全

网友G:
主控柜内的温度传感器测温数值不准,进而风冷风扇不能正确工作,导致控制柜内器件温度过高误动作,造成机器异常停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测量不准,会造成经济损失,人身安全

网友I:
我对精准的理解,应该是比较正确、精确、差之毫厘还要小,不过关键是测量什么,再好的测量工具都会有误差,看是什么设备啦。

另外,由于测量不准发生的事太多啦,就牵涉到安全的事故讲一件。就是我们的风机在线监测系统出问题啦,主机没有问题,关键是我们的风机轴瓦温度探头坏了,也就是PT100,由于测量的不准,误差比较大,数据传到主机也就不准啦,结果把风机的轴瓦烧坏啦,可想而知风机是我们全矿的通风要道,就相当于我们的呼吸系统有问题啦,人命关天。还好我们的巡视司机发现的及时,电工临时处理掉了,避免了一场灾难,后果不可预想。测量元件的精准多重要啊!!!

网友J:
精准的概念,在各行各业并不相同,但总的来说精准,必须是精细准确,误差不大,在各行各业的允许范围内,要不就会造成经济财产的损失和安全事故

网友K:
 有一次售后维修,接触器不能工作,按下启动按钮时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电压220伏正常。遂判定接触器损坏。马上回厂拿新接触器更换,但故障仍旧,新的不可能坏吧!用万用表测量进线电压,一下高出40多伏,这咋回事!再看柜子上的电压表,很正常啊。不是万用表坏了吧!我又借来客户电工的万用表,这下接触器线圈电压显示171V,我心想这就好办了!于是顺着这条线路往上找,当找到一个常闭点的时候发现冷压接头虚接,已经打火发黑。经重新压紧后控制柜工作正常。

 本来几分钟搞定的事,却因测量工具的不准确而让我来回折腾了两个多小时

网友L:
测量是进行自动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测量不准确,如果在误差范围内还好,超出误差范围,导致控制系统的执行机构误动作,或不动作会导致严重后果。

网友M:
不精确会造成   轻了添麻烦,   重了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网友N:
帖子我顶,名片盒就算啦

我有一次中奖是名片盒我直接甩给别人

网友O:
刚刚去车间遇到的事情。

壳体误差2mm没事,我们本来要求不高;安装条误差2-3mm,表面看来也没事;可问题恰恰出在壳体短了2mm,安装条长了3mm,这一下子就是5mm,乖乖,不得了了,一大堆人围着,安装条就是装不上去。

所以,不要求精准测量的时候配合上还是要“精打细算”。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数控机床行业的“精准”解释如下:Φ20h1上偏差0下偏...

当然,这样做破坏了炮弹的空气动力学

网友Q:
越精确成本就越高!!!

网友R:
今天是14号了,还没结贴??

嘻嘻,偶来打诨的。

毫厘之差,失之千里,这个用在远距离测控是最合适不过的。

远距离测控的比如导弹、火箭、卫星军事用途最为广泛,特别是航空航天器的发射,如果轨道参数发生轻微的控制变化,其卫星就可能脱落轨道成为不可控的外星天体,这个人类的卫星发射曾经发生过很多例子,很多发射后的运载火箭由于一些小小的原因造成参数和控制轻微的与设定值发生偏移,最后卫星就脱离了人类控制,成为无用的外空飞行物。真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