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的优点

楼主(2013-09-22):
        变频调速已被公认为是最理想、最有发展前途的调速方式之一,采用通用变频器构成变频调速传动系统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满足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质量、提高设备自动化程度、提高生活质量及改善生活环境等要求;二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生产成本。

  1、 变频调速的节能

  由于采用变频调速后,风机、泵类负载的节能效果最明显,节电率可达到20%~60%,这是因为风机水泵的耗用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当用户需要的平均流量较小时,风机、水泵的转速较低,其节能效果也是十分可观的。而传统的挡板和阀门进行流量调节时,耗用功率变化不大。由于这类负载很多,约占交流电动机总容量的20%~30%,它们的节能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软启动

  工频状况下马达采用的是星三角降压延时启动,此时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4—7倍,若多台大功率的电机同时启动,将对电网造成很大冲击。采用变频器后,马达只需在额定电流下就可启动,电流平滑无冲击,减少了启动电流对马达和电网的冲击,延长了电机的使用寿命。

  3、减少无功功率

  无功功率不但增加线损和设备的发热,更主要的是因无功功率因素的降低导致电网有功功率的降低。而使用变频器调节后由于变频器内滤波电容的使用,使得功率因素接近为1,增大了电网的有功功率。从而节省了无功功率消耗的能量。

  4、方便控制,使控制系统简单化

  1. 适应性强,不易受电压波动影响,可适应电压±20%的变化;

  2. 调速效率高,可达95%以上;

  3. 实现平稳的无级调速,调速方便、调速精度高(可达0.01HZ);

  4. 有过压、欠压、过流、过载、欠相等多种保护功能,保护准确、可靠,从而降低事故发生率并及时提供故障信息;

  5. 提高电机运行功率因数,减少了设备的磨损,延长了电机的检修周期和使用寿命;

  6. 具有开环和闭环两种控制方式,提高系统自动化程度,控制更方便,控制精度更高;

  7. 灵活换相,起停加减速时间可调;

  8. 调试、安装方便,操作简单,容易掌握。

  9. 操作简便,不需要更多人员,节约人工费。

网友A:
工艺需要调速选择变频器。

网友B:
变频器的广泛应用已经离不开人们的视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