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系列屏与富士A700系列变频器的连接

楼主(2013-09-22):
B系列屏与富士A700系列变频器如何连接?使用台达提供的Fuji Frenic Inverter 驱动吗?还是使用modbus?

使用Fuji Frenic Inverter该如何接线?如何读取数据? 谢谢!

网友A:
这个只能问富士电机,或者台达的服务人员,问题比较专业

网友B:
不知道,还是去看看相关使用手册吧,如果都支持MODBUS,那就用MODBU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