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导膏对触点的效果明显吗

楼主(2013-09-22):
最近接触器经常接触不良,危害极大,导电膏据说较好解决这类问题,转子导电环可用吗?

网友A:
你到底用到接触器上还是用到转子导电环上,导电膏主要适用于一定压力的导电母排、插头、插排、隔离开关、刀闸、断路器、接触器和一些电接触摩擦件上。

以上两种我想都可以用,不行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B:
这东西不适合用在触点上吧?

网友C:
可以的。

    导电膏是一种新型电工材料,可用于电力接头的接触面,降阻防腐、节电效果显著。有几十个品种型号,其基本性能相同,是以矿物油、合成脂类油、硅油作基础油,加入导电、抗氧、抗腐、抑弧等特殊添加剂,经研磨、分散、改性精制而成的软状膏体。

  电气连接导体接触面和触头接触面,不管加工如何光洁,从细微结构来看,都是凹凸不平的,实际有效接触面只占整个接触面的一小部分,各种金属在空气中还会生成一层氧化层,使有效接触面积更小。导电膏中的锌、镍、铬等细粒填充在接触面的缝隙中,等同于增大了导电接触面,金属细粒在压缩力或螺栓紧固力作用下,能破碎接触面上金属氧化层,使接触电阻下降,相应接头温升也降低,使接头寿命延长。

  对于不同材质的接头特别是铜-铝接头,由于锌元素的中间介入,使铜铝两者电位差缩小,可减缓铜铝电化腐蚀。所以,承载负荷电流的电力接头,涂敷导电膏,对于降低接触电阻,抗氧化,防腐蚀,延长使用寿命,节省有功电量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可用来取代传统的搪锡、镀银等工艺,很不错的,用用看效果就知道啦。

网友D:
没有用过这玩意。还是从接触器本身找原因吧。

网友E:
应该可以。主旨导电性能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过这玩意。还是从接触器本身找原因吧。      ...

网友G:
请大家回帖这种实际现场经验问题时本着基于自己的工程经验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否则不但帮不了别人,还很可能害了人家。

切记!

接触器和积电环用导电膏,匪夷所思!

接触器经常接触不良,很多原因都会导致,比如接触器触头质量差、负载过重选型过小、启动电流冲击较大、起停过于频繁、环境因素等,,,找到问题对症下药。

特别提醒:用国产接触器时,最好是在选型结果上放大1档或2档,甚至是3档选择。这样耐用些,故障率会大大降低。

积电环接触不良:积电环振动过大、碳刷压力调节过小、碳刷压力调节不均匀、碳刷质量差、碳刷选型错误、积电环运行环境温度过高、积电环烧碳刷后处理不彻底、积电环本身质量差等都会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

这些问题往往都是会恶性循环的,需要仔细查找问题。

至于导电膏,千万不要用在触头和积电环上,会起反作用。

导电膏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产物,都是生产厂家吹得神,就跟电视购物一样。我以前在电缆头连接、刀开关刀头用过,效果不好,或者根本没作用。刀开关上还不如传统的凡士林效果好。

网友H:
导电膏,千万不要用在触头和积电环上,否则就是谋杀ing !

首先,导电膏是导电的,同时它还是一种半流质物品!

正常的碳刷,磨损下来的导电物质(主要是碳刷的材质磨损产生的碎屑、少量是集电环母材的磨损碎屑),一般会在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作用立即飞离,不会对设备集电环位置产生有害影响。但是一旦涂覆了导电膏就不一样了,正常工作磨损产生的导电碎屑就会裹藏在导电膏不能及时飞离,这样就会加剧碳刷与集电环的摩擦导致集电环碳刷组件很快磨损报废!另外一个最严重的事就是集聚成团的导电膏有可能导致2个集电环之间发生相间电弧起火烧毁整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大家回帖这种实际现场经验问题时本着基于自己的工程经验...

非常多谢,专业论坛上要的是实际经验。

接触器触头的质量无可非议的,导电环也一样(整套设备原装德国),问题是,时间长了,某种原因导致烧蚀后,磨触头,维护导电环的氧化层磨碳刷工作量很大。

导电膏是否一种办法?原因是积尘带来的后果如何?触头火花对导电膏的烧蚀后果?所以忐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导电膏,千万不要用在触头和积电环上,否则就是谋杀ing...

非常多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导电膏,千万不要用在触头...

很接受。触头呢?勉强可以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导电膏是一种新型电工材料,可用于电力接...

网友J:
7、8楼回答的甚好!赞一个!

网友B:
想想都知道啦。

最好还是想有一点有力的证明,了结此案。

网友K:
只能用于不经常操作的接触触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