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花的图纸打印出来的字体怎么那么粗

楼主(2013-09-22):
用CAD画的图纸,打印出来的字体很粗,很黑,而且有点看不清,是怎么回事

网友A:
A4的图,你打在A1纸上肯定会花的

网友B:
字体设置不对

网友C:
可以设置一下,把线性比例都改小点就好了

网友D:
写字的时候注意改线宽,你这个是线宽太宽了。

网友E:
打印前把这些作些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印前把这些作些修改就可以了!

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印前把这些作些修改就可以了!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印前把这些作些修改就可以了!

还是不行啊,还是又粗又黑,看不清

网友F(2019-01-31):
CAD是矢量字体,理论上不会因为A4幅面打印到A1就会出现BMP图片放大那种花;

你的字体设置不要选用粗体基本就正常了,还有你可以选用常用的宋体(选用黑体并且加粗,而且你将字体宽度设置低于0.7倍以下,这个可能导致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