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求出电缆阻值

楼主(2013-09-22):
工厂一台设备的供电线路为4*240毫米平方,工作时电流为1500安培,线路压降45V,线路总长105米,该如何求出线路的阻值呢?查电工手册得知电缆的电阻率为0.0176欧/毫米平方/米

网友A:
电工手册上的阻值不代表是用的电缆阻值

只能算是大概范围的

应该问厂家要阻值,然后计算出来

网友B:
有线路压降和电流,可以计算出电缆的阻值;

楼主是想比较一下电缆压降是否在预期范围吧。

好像记得电阻与长度成正比,与截面积成反比,或者根据对应公式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C:
査看设计手册,有介绍的。

网友D:
你的电阻率经过计算只有0.013125欧/毫米平方/米,

而铜电缆的阻值为0.0176欧/毫米平方/米;

那么你的电缆或许是含银而且含量很高,你赚大了!

网友E:
  楼主:按你提供的电阻率(0.0176,这是紫铜线的电阻率)计算105米长截面积4*240毫米平方算电阻,其阻值为0.00195欧,如通过1500A电流其压降=2.89V.

  而你实际测量“工作时电流为1500安培,线路压降4.5V”说明实际电缆线的电阻率不是0.0176,而是:0.0274 Ω*m/mm^2。这说明电缆线不是纯紫铜做的, 其内部参杂黄铜成分多造成的。以前我搞磁粉探伤,探伤电流多为几千安至上万安,就发现国内电缆特别铜排,其电阻率都偏低,按理论计算,其电阻压降都超高,实际计算时,其电阻率都要按大于正常电阻率1.5倍以上来计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按你提供的电阻率(0.0176,这是紫铜线...

压降是45V 不是4.5V

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F:
1500A用240平方的线?是不是线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00A用240平方的线?是不是线太小了

嘿嘿 是四条二四零的哦,不是一条哦

网友E:
7楼:如果线路压降是45V,电流=1500A, 其线路电阻=45÷1500=0.03欧。如电缆长105米,截面积=4×240平方毫米,其电缆的电阻率ρ=0.03÷105×4×240=0.274 欧*米/平方毫米,这么高的电阻率的电缆绝不是铜材料制作的(其值是0.0176的15.6倍),是不是测量有误,或线路有接头,其接头的电阻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7楼:如果线路压降是45V,电流=1500A, 其线路...

谢谢你的回答,线路确实有好多的接头,现在就是怀疑可能有接头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所以才要计算这些数值 线路总长145米 上次提供的不太准确 。具体的是:4*240的用了40米 然后上矩形母排,90*10的  每条大概6米多点 总共105米吧 所以中间出了好多个接头的 这种母排当时是砂纸打磨好后涂上导电膏连接起来的,抽检过个别接头接触良好

网友G:
除了电阻以外,楼主忽略了另一重要因素,还有感抗,即与无功容量相关的阻抗,具体数值可从相关设计手册中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