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如何保持数据!

楼主(2013-09-22):
在使用加法指令的时候,如果出现下面这个情况如何保存数据!

ADD  D1(5)  D2(3)  D3(8)

如何把D1 D2的数据复位了,如何让D3还保持是8了。

关于加法还有一个如果我要把D1+D2+D3……如何编写了。

小弟现在使用的FX2N系类的谢谢

网友A:
ADD  D1(5)  D2(3)  D3(8)

改成:

ADDP   D1(5)  D2(3)  D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  D1(5)  D2(3)  D3(8)改成:...

 使用上升沿啊 我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