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喝葡萄酒的朋友可以注意了!!

楼主(2013-09-22):
喜欢喝葡萄酒的朋友们注意了,这是我自己开始酿制葡萄酒的过程,希望大家分享!

这是野生的山葡萄,没有山葡萄就用普通的也可以。如果你想喝红葡萄酒就要用黑葡萄来酿制了,如果喜欢喝白葡萄酒就用绿葡萄来酿制了。也就是红葡萄酒是用黑葡萄酿制出来的,白葡萄酒是用绿葡萄酿制出来的。

楼主:
葡萄洗过以后要控干,不要有水分在里面。有水会使葡萄发霉的。

楼主:
控干的葡萄捏碎放入广口瓶子了!盖好盖子放在光线好一点的地方,发酵会很快的。时间大约为半个月。

楼主:
看看,这是晚上放在了里面的,只有一个晚上就有了果汁析出。

楼主:
这是没有放冰糖的葡萄。第一次发酵过后要过滤果皮和核子的。过滤完以后再加冰糖。瓶子里面不要放过多的葡萄,在三分之二最好。发酵以后会膨胀的。
发酵过程当中可能有果汁冒出,每天白天下班回家最好再盖一下盖子,以免瓶盖没有盖严透气。

楼主:
用手轻轻的就可以把葡萄粒捏碎的。至于戴不戴塑料手套,就要看你有没有了。水分是葡萄冲洗过后,放上一段时间自然就干了,时间大约为7       8个小时或者是早上上班之前洗好,晚上下班之后就可以了。那个瓶子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买到的,在卖酒水、饮料的卖点就可以买到或者是有卖小烧的地方也可以买到的。

网友A:
  其实自己来做的葡萄酒才是不错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自己来做的葡萄酒才是不错的 !

网友C:
关键工序没有讲啊!

网友D:
自己酿的酒不清澈,啥原因?如何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关键工序没有讲啊!

网友F:
我家也是自己做的葡萄酒,纯正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酿的酒不清澈,啥原因?如何破?

二次过滤就OK了!

网友G:
自酿的葡萄酒成本高,实际出酒率低;品质不好,含糖量高。自酿葡萄酒加进去很多糖,而这些糖不能完全转化为乙醇,所以含糖量高。不加糖发酵没劲,因为所选葡萄不是适合酿酒的,没有足够的糖转化为乙醇。

网友H:
自己做的葡萄酒,纯正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做的葡萄酒,纯正的味道!

 还可以感受一下劳动的过程!